wincc与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19):
wincc与8个以上200plc以太网通讯 用什么方法来实现。除了siemens net opc还有什么方法可实现啊

网友A:
安装PC Access通过OPC方式来实现,好像只能支持8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PC Access通过OPC方式来实现

8个以上

网友B:
simatic net or kepserver

网友C:
200PLC加以太网卡就可直接通讯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603/63897.html

参考这个,是我写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E:
MPI通信卡,也可以实现!

网友F:
安装PC Access通过OPC方式来实现,能支持8台。

楼主:
用SIMATIC NET OPC软件是不是连接的多一些

网友G:
加装cp5613卡咯,这样可以连超过八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装cp5613卡咯,这样可以连超过八台

以太网的

网友H:
simatic net 加上CP1613或者CP1623可以最多连接175台,西门子400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simatic net 加上CP1613或者CP1623可以最多连接175台,西门子400告诉我的。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么

网友I:
加CP5613  然后走以太网  可以和wincc直接连接  好像可以超过八台  没实践过  只是实践过一台

网友J(2016-06-11):
可以用别的OPC软件,如KEPSERVER,比较不错的OP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