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校准方法

楼主(2016-04-19):
压力源通过胶皮管和自制的接头相互来连接,关闭平衡阀门,并检查气路的密封的情况,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我们知晓无论什么的型号差压变送器,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对现场校准的差压变送器,也是说无需拆除导压管便能校准差压变送器。对差压变送器校准的时候,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旋塞放空或排液阀,之后使用自制接头代替接正压室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而负压室保持着旋松的状态,使其通大气。

常规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 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

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

    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既要单独调校又必需要联调,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通过调整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压力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楼主:
了解更多变送器:www.es600.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