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炉用固态继电器加热200KW,客户停电了用450KW的发电机供电

楼主(2016-04-19):
工业电炉用固态继电器加热200KW,客户停电了用450KW的发电机供电,但是加热时发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是通断控制,启动电流太大,已超过发电机输出的最大电流。五倍以上功率的发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建议你还是改用电磁加热炉吧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加热本无可厚非,主要是温控仪的PID控制惹的祸,瞬间启停次数太频繁,造成发电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 !!!!!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是调相控制的吗?如果是,由于电路中谐波的原因会导致发电机励磁出现问题。如果是通断控制,就没有问题,只是同时上电200kW,会对发电机有较大冲击,发电机油门调节有可能跟不上,造成电压跌落。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需要对加热进行分组,然后分别延迟时间上电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是调相控制的吗?如果是,由于电路中谐波的原因...

市脉冲周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还是改用电磁加热炉吧

现在准备改成功率调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加热本无可厚非,主要是温控仪的PID控制惹的...

你说的很正确,就是频繁输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是通断控制,启动电流太大,已超过发电机输出的...

你说的我们有证实过,但是5倍的发电机多贵呀

网友F:
电炉加热应该是电阻性负载,没有启动电流,对发电机不会有太大影响,所说的不能正常工作无非是转速不稳(频率波动)。我认为在这里过零触发的调功方式不合适,控制导通角的调压方式还是要好点。不论哪种方式,注意零线有电流,是三次谐波的通道,截面不能小。

网友G:
用我的限制电流功率控制板,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