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绕组的接线舞曲

楼主(2016-04-19):
电机绕组的接线是一件相当头痛的事情,线圈都嵌入到铁心里以后,留出了许许多多的接线端子,都是一根根的线头,又没有标记,要把它们准确地联接起来,既异常麻烦,又很容易出错。我于是自己在纸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接线”,终于摸出了一些规律,编写了一个顺口溜,还配了一首舞曲,称之为“接线舞曲”,学生们边唱边接线,非但迅速而准确,还格外地显得喜庆。

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

定子绕组概况

1.绕组的结构

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是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的,其大致安排如图3-32a所示。但实际的电动机里,总是把一相的绕组分成若干个较小的线圈,做成分布绕组,分布绕组里通入电流后,磁动势波形为阶梯形,如图3-32b所示。则既可以提高铁心的利用率,还可以使磁动势的波形尽量地接近于正弦波,减小其谐波分量。

通常,每一个定子槽里都安置两个绕组边,称为双层绕组,其铁心的结构如图3-32c所示。

图3-3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绕组概况

a)三相绕组特点 b)分布绕组 c)双层绕组的铁心

2.绕组的展开图

要了解绕组的电路,需要把定子展开,如图3-33a所示,把铁心切断,向左右展开。展开后如图3-33b所示,如把铁心移去,就得到如图3-33c所示的绕组展开图。如果是双层绕组,则在展开图中,每个定子槽的上层边用实线表示,下层边用虚线表示。

图3-33绕组的展开图

a)铁心切开 b)展开平面 c)绕组展开图

绕组的接线规律

各极相组在定子上的分布如图3-35a所示。在每个磁极下,都有三个极相组,分别属于三相。因为各相之间,必须互差120°电角度,所以,在排列时,V相的起始边(常称为相头)和U相的起始边,以及W相的起始边之间,都要相隔两个相带,如图3-36所示。

图3-35 槽距角与相带

a)槽距角 b)相带

图3-36 定子双层绕组的接线规律

a)极相组的安排  b)U相绕组的接线

1.一相绕组的接线

以U相绕组为例,说明其接线规律:因为两个相邻的极相组处在不同极性的磁极下,所以,它们的电流绕行方向是相反的。于是得到两个相邻极相组之间的接线规律:下层边与下层边相接,上层边与上层边相接,如图3-37b所示。

2.三相绕组接线图

按照同样规律,画出V相绕组和W相绕组的接线图。需要注意的是,V相的起始边和U相的起始边之间,以及W相的起始边和V相的起始边之间,都应该相隔120°电角度,如图3-37a所示。

图3-37 三相绕组的接线

a)三相绕组接线全图  b)极相组接线图

3.极相组接线图

实际工作中,在绕制绕组时,同一个极相组的几个线圈通常是不分离的。所以,在画接线图时,就可以只画出极相组之间的接线图就可以了,如图3-36b所示。

接线的基本规律是:

(1)各相头之间,必须互隔120°电角度;

(2)同一相的各极相组之间,应该是下层边与下层边相接,上层边与上层边相接。剩下的三个头,就是相尾了。

接线规律与舞曲

定子绕组接线规律

1.接线步骤

第一步,先把所有的上线头和下线头都分开。例如,所有的上线头都翻向电动机的外侧;而所有的下线头都翻向电动机的里侧,如图3-38a所示。

第二步,以接线口为中心,两边各留三个头,如图3-38b所示。这是因为,最后有六根线要连接到外部的接线盒去,为了尽量缩短连接线,所以,六个出线头应尽量接近接线口。

第三步,每隔两组找线头。但必须符合两个原则:

(1)上线头与上线头相接;下线头与下线头相接。

(2)接线的顺序必须相同,如图3-38c所示。

第四步,确定各相外接端子的标记。它们应该是:接线口的顺时针一侧是U1、W2、V1;逆时针一侧是V2、W1、U2,如图3-38d所示。

图3-38 绕组接线的步骤

a)分开线头 b)留出线端 c)依次接线 d)确定线端

接线顺口溜

接线以前做准备,上下线头都分开;

接线口来做中心,左右各留三个头;

要就都留上线头,要就都留下线头;

它们六个顺序是,AZB和Y(呀)CX(希);

其余还有多少头,每隔两组找线头;

或者都向左边走,或者都向右边走;

上线头接上线头,下线头接下线头;

顺此一路接下去,所有线头都接完。

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网友A: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