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DTC温控器通讯温蒂

楼主(2016-04-19):
各位师兄大家好。小弟最近有个小作业,想用DTC系列温控器分段控温,HMI记录温度数据并存于U盘。请问台达HMI能否直接控制DTC系列温控器的参数设置?如果不能,那用最少触点的PLC去控制温控,选哪一种比较实惠?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台达人机界面可以直接控制台达DTC温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人机界面可以直接控制台达DTC温控器的,

师兄,是否我应该将通讯设定内的控制器改为 "delta controller rtu"

网友A:
建议改成Dealt  ASCII  controller  温控器默认的是ASCII通讯,RTU的需要重新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Dealt  ASCII  controller  温控器默认的是ASCII通讯,RTU的需要重新设定的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师兄。

网友B(2016-05-28):
学习 学习  这个要是可以单台多路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