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首位端可以换吗?为什么

楼主(2016-04-19):
星三角启动六根出线,三首三尾可以互换吗?为什么?

楼主:
正常是W1\V1\U1接电源,W2\V2\U2用铜片连接。定子绕组的六根出线只分同名端没看见有首位之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没试过。。。。。

网友B:
这个没有严格要求:只要你启动是星形接法,运行三角形接法就行了

网友C:
只要电机的绕组头尾不要搞错,按照星三角规则连接无所谓上下。

网友D:
主要看电机正反转要求,如果你没有反转禁止的要求,就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机的绕组头尾不要搞错,按照星三角规则连接无所谓上下。

每相的不能换,但是三相同时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机的绕组头尾不要搞错,按照星三角规则连接无所谓上下。

你指的绕组头尾不能搞错,是说同名端要区分正确是吗?

网友C:
接线时三相同时上下换但位置不变,电机旋转还是同方向。

网友C:
电机的六个端子同名端,4KW以下的直接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mA挡旋转电机测量出来。7KW以上的就要用干电池碰触变压器法mA挡测量出来。现在电机端子的排列上面U1/V1/W1,下面W2/U2/V2。以前的排列上面L1/L2/L3,下面L6/L4/L5.上下颠倒接线无所谓的而且旋转方向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六个端子同名端,4KW以下的直接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mA挡旋转电机测量出来。7KW以上的就要用干电池碰触变压器法mA挡测量出来。现在电机端子的排列上面U1/V1/W1,下面W2/U2/V2。以前的排列上面L1/L2/L3,下面L6/L4/L5.上下颠倒接线无所谓的而且旋转方向相同。

也就是说没有首尾之分,只是同名端而已。至于哪个同名端的三个端子接三相电源都无所谓是这样吗?

网友E:
首端,尾端全部对调,是可以的。

只改变1组或2组首端尾端,是不可以的。会产生震动,不能启动,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

星型电机的六个端子有首位之分吗??还是之分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端,尾端全部对调,是可以的。只改变1组或2组首端尾端...

星型电机的六个端子有首尾之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端,尾端全部对调,是可以的。只改变1组或2组首端尾端...

星型电机的六个端子分首尾端吗?

网友F:
主要是相位一定不能变,否则方向会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首端,尾端全部对调,是可以的。只改变1组或2组首端尾端...

正解

网友H:
单相绕组首尾可互换,别与其他绕组弄混即可

网友I(2019-09-30):
借楼说话:刚才接个活,电机端是别人接的,我在接触器出线端首尾测序接线后,电机星角切换出现角接触器瞬动后三个接触器全部释放。后联系原先接线电工,反复强调123必接主接触器,456必接切换接触器,否则不行。有老师帮解释什么原因么?

网友I:
搜贴发掘,借楼说话:刚才接个活,电机端是别人接的,我在接触器出线端首尾测序接线后,电机星角切换出现角接触器瞬动后三个接触器全部释放。后联系原先接线电工,反复强调123必接主接触器,456必接切换接触器,否则不行。有老师帮解释什么原因么?

网友J:
可以的,只要不是同一相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借楼说话:刚才接个活,电机端是别人接的,我在接触器出线...

三角接触器的连接位置要与电机接线端子位置完全相同,如果电机端子内部接线端子处测量位置为上排U1/V1/W1下排W2/U2/V2,或其他排列只要是排列根据规则正确端子排列,那么三角接触器上端子排列必须与电机端子完全相同也就不需要没必要的麻烦,因为接线的排列错误而造成损坏电机的事故。因为接线错误造成过电流,如果热继电器额定电流整定正确,就会引起热继电器动作保护起作用那时控制电机的三个接触器就会断开脱开电源。

网友C:
如果电机需要换向星型和三角接触器接线不需要换,可以主接触器电源进线任何两相对调就可以了,不需要动其他连线。如同直接启动电机接触器同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