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无法连接

楼主(2016-04-19):
三菱Q系列的PLC无法连接,新装的work2和GXD都无法使用,怀疑是USBdrivce,求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之前无法上传!求大神指导谢谢,用其他电脑都可以连接,估计是usbdriver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无法上传!求大神指导谢谢,用其他电脑都可以连接,估计是usbdriver的问题!谢谢

如果是用得USB接口的通讯线 最好下载对应驱动 端口也应设置对 具体查看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号 如果用三菱原装传输线再加普通232转USB线 只需下载一个232转USB的驱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无法上传!求大神指导谢谢,用其他电脑都可以连接,估计是usbdriver的问题!谢谢

需要装USB驱动!!!!!

网友C:
楼主:三菱标准USB数据线都是自带驱动的,如果你买的市面那种USB转232或者422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三菱凡是自带USB数据口的,均在下面图片位置有驱动:但是你的软件安装在C盘就是C盘目录,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之前无法上传!求大神指导谢谢,用其他电脑都可以连接,估计是usbdriver的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用得USB接口的通讯线 最好下载对应驱动 端口也应设置对 具体查看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号 如果用三菱原装传输线再加普通232转USB线 只需下载一个232转USB的驱动即可

我用的是直接带USB接头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三菱标准USB数据线都是自带驱动的,如果你买的市面那种USB转232或者422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三菱凡是自带USB数据口的,均在下面图片位置有驱动:但是你的软件安装在C盘就是C盘目录,注意

假如硬盘没有这个驱动,是不是直接把其他有的拉进去就可以啦。

楼主:
最后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正确的方式是插好USB电缆后,在设备管理找到未知设备后,手动更新驱动,选择具体的位置,更新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