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Client 创建组出错

楼主(2016-04-20):
.net 开发OPC Client,使用自动化接口,OPCDAAuto.dll 2.02.5.20,在创建组的时候

OpcGroups = OpcServer.OPCGroups;   << 这行运行时抛异常:
System.InvalidCastException: 无法将类型为“OPCAutomation.OPCServerClass”的对象强制转换为类型“OPCAutomation.IOPCGroups”。
   在 OPCAutomation.OPCServerClass.get_OPCGroups();

OPCDAAuto.dll 已注册,版本也一致。

OPCServer 用的是XP sp3 的操作系统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高手,求指导

网友A(2016-08-02):
更改项目Framework版本

网友B(2016-12-01):
原因:应用程序引用的OPCDAAuto.dll,与Windows系统的OPCDAAuto.dll版本不一致。

解决方法:把你程序使用的OPCDAAuto.dll覆盖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如果仍未解决,看看系统盘下是否还有其它版本的OPCDAAuto.dll,也一同覆盖。

网友C(2018-07-17):
引用 网友B:
原因:应用程序引用的OPCDAAuto.dll,与Wi...

您好,请问一下我使用自定义接口利用mfc开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add group失败,能访问到远程opc服务器,但就老是报这个错误,但换了一台机床却能正常使用(都是840d的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