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5怎么设定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6-04-20):
松下伺服A5怎么设定电子齿轮比?本人PLC新手,求助大神!!

网友A:
Pr0.08设定多少就为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0.08设定多少就为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

这些参数是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r0.08设定多少...

是的

网友B(2016-06-07):
不要设定电子齿轮,只需设定Pr0.08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