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程序最新

楼主(2016-04-20):
'* asngDataValue(0) = PV

'* asngDataValue(1) = SV

'* asngDataValue(2) = OP

'* asngDataValue(3) = P

'* asngDataValue(4) = I

'* asngDataValue(5) = D

'   sngParP          = 250  '*  比例系数P

'   sngParI          = 50   '*  积分系数I

'   sngParD          = 5    '*  微分系数D

'   sngPvMin         = 0    '*  PV 值下限

'   sngPvMax         = 300  '*  PV 值上限

'   sngSvMin         = 0    '*  SV 值下限

'   sngSvMax         = 300  '*  SV 值上限

'   sngOpMin         = 0   '*  OP 值下限

'   sngOpMax         = 100 '*  OP 值上限

'   sngChangeMin     = 1   '*  死区范围

'   sngChangeMax     = 10  '*  调节范围

'   sngOutPutMax     = 80  '*  超调时输出

'   sngCtlDirection  = 1   '*  调节方向

'   sngControlT      = 100   '*  PID的调控周期,和设备的采集周期相同

'   Dim sngPVRange         '*  PV值的量程

'   Dim sngOutdx           '*  PID计算出的输出增加值

'

'   '*  确保控制周期不为0

   If sngControlT = 0 Then sngControlT = 1

'   '*  计算PV值的量程,并确保其不为0

   sngPVRange = sngPvMax - sngPvMin

   If sngPVRange <= 0 Then sngPVRange = 1

'   '*  把超调值由百分比转换成实际物理量

'   sngChangeMax = sngPVRange * sngChangeMax / 100

'* ======================================================================================

'   '*  PV值和SV值必须在设定的限值范围之内

'   If sngPv < sngPvMin Then sngPv = sngPvMin

'   If sngPv > sngPvMax Then sngPv = sngPvMax

'   If sngSv < sngSvMin Then sngSv = sngSvMin

'   If sngSv > sngSvMax Then sngSv = sngSvMax

   If sngPv < 0 Then sngPv = 0

   If sngPv > 300 Then sngPv = 300

   If sngSv < 0 Then sngSv = 0

   If sngSv > 300 Then sngSv = 300

'  * =================================================================================================

'  *  计算SV和PV值的差值,第一次计算时,取m_sngSvPvdx1、m_sngSvPvdx2值和m_sngSvPvdx相同

' m_sngSvPvdx    '*  本次调控时SV和PV值的差值

' m_sngSvPvdx1   '*  上次调控时SV和PV值的差值

' m_sngSvPvdx2   '*  调控过程中SV和PV值的差值的累计和

   m_sngSvPvdx = sngSv - sngPv

'设定m_sngSvPvdx1的初值为111111;标记是否第一次进行PID计算,防止m_sngSvPvdx和1m_sngSvPvdx2的值为0

   If m_sngSvPvdx1 = 111111 Then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

     m_sngSvPvdx2 = m_sngSvPvdx

   EndIf

'*  进行PID运算,sngParI=0 和 sngParI<>0的算法不一样

'sngControlT :调节周期,和设备的采集周期相同(单位为:秒)

   If sngParI <> 0 Then

      sngOutdx = sngParP * (m_sngSvPvdx -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 * sngControlT / sngParI + (m_sngSvPvdx - 2 *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2) * sngParD / sngControlT)

   Else

      sngOutdx = sngParP * (m_sngSvPvdx -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 - 2 *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2) * sngParD / sngControlT)

   EndIf

   m_sngSvPvdx2 = m_sngSvPvdx1

   m_sngSvPvdx1 = m_sngSvPvdx

   '*  处在死区范围,输出值保持不变

   If !Abs(m_sngSvPvdx) < !Abs(sngChangeMin) Then sngOutdx = 0

   '*  当PID控制的调节方向方向不一样时,输出值的处理方法不一致

   If sngCtlDirection = 1 Then

     sngOP = sngOP + sngOutdx

      '*  正向控制时的超调处理

      If !Abs(m_sngSvPvdx) >= sngChangeMax And sngChangeMax > 0 Then

         If m_sngSvPvdx > 0 Then sngOP = sngOutPutMax

      EndIf

   Else

      sngOP = sngOP - sngOutdx

      '*  反向控制时的超调处理

      If !Abs(m_sngSvPvdx) >= sngChangeMax And sngChangeMax > 0 Then

         If m_sngSvPvdx < 0 Then sngOP = sngOutPutMax

      EndIf

   EndIf

   '*  OP值必须在设定的限值范围之内

   'If sngOP < sngOpMin Then sngOP = sngOpMin

   'If sngOP > sngOpMax Then sngOP = sngOpMax

   If sngOP < 0 Then sngOP = 0

   If sngOP > 100 Then sngOP = 100

!SaveDataInit()

!SaveSingleDataInit(sng1ParP)

!SaveSingleDataInit(sng1ParI)

!SaveSingleDataInit(sng1ParD)

!SaveData(sng1OP )

outputwater =sngOp/10

sngPv=sngPv+inputwater/100-outputwater

if sngPv>100 then

   sngPv=100

endif

if sngPv<=0 then

   sngPv=0

endif

k1=1

if inputwater <=0 then k1=0

k2=1

if outputwater<=0 then k2=0

网友A:
牛!太牛了,谢谢老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