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紧凑型控制柜IO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20):
如果要使用外部24V电源需要怎么接线?之前试过图1接外部24V(图2、3都没接),但没有信号输出。

现在使用的是内部24V电源,把图2的是机器人的24V内部输出电源接到图1中,同时也给图3的1、5端子连接内部24V电源。有信号输出,可以使用。

应为不知道内部24V电源是多少功率的,有可能会使用到外部24电源,这时该怎么接线:图1接外24V。图3也接外24V吗

网友A:
你使用的是652的IO板么   如果是  端子最右边的两个是24V电源   ABB的板子是pnp的  你检查一下你PLC那头的公共端端是不是对的   视教器上需要配置好IO版才有输出的

网友B(2018-07-12):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C(2018-12-29):
改天咱们交流交流,我最近在玩这个东东!!

网友D(2020-10-06):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D: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D(2020-11-16):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