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6-04-20):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分别是个什么概念啊?经常有客户说要达到±5μm的重复定位精度,通过伺服电机上的哪个参数可以计算出来呢?

网友A:
无论是精度,还是重复精度,都首先是个机械问题,不是靠伺服参数计算出来的。

控制/电气方面,要让机械上的精度、重复精度真的有意义,需要保证分辨率高于重复精度。这里是涉及到伺服参数计算的,要算个合适的电子齿轮比。

一般来说,重复精度要求5um,分辨率是1um比较合适。也有人说分辨率与重复精度一致即可,不过我还是认为分辨率应该是重复精度的1/10比较合适。

网友B:
這個精度是無法透過電機的參數算出來 必須透過量測方式檢驗出來一般較有公信力是透過激光干涉儀檢驗出來

在滑台上 如每50mm設定檢驗位置(控制器設定)1M滑台就有21個點檢驗誤差 去頭去尾最大的誤差的那一點 就是定位精度 來回做五次 任何一點這五次量測最大誤差量 就是重複定位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精度是無法透過電機的參數算出來 必須透過量測方式檢驗出來一般較有公信力是透過激光干涉儀檢驗出來在滑台上 如每50mm設定檢驗位置(控制器設定)1M滑台就有21個點檢驗誤差 去頭去尾最大的誤差的那一點 就是定位精度 來回做五次 任何一點這五次量測最大誤差量 就是重複定位精度

去我用台达A2作定。陪定位模块。定位精度0.001。去定程序里做定位 计算是0.0001,一这样。有时也保证不了。台达定增益曾心不好调。

网友B:
當然你保<此处内容被屏蔽>不了 這個問題就如劉版主說的是機械的問題 0.0001是電控的脈衝當量 非機械的移動量 增益再怎麼調 也就是個速度跟力的平衡點 也就是停止點跳動範圍(這是電控設定點 非實際滑台的位置點)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這個精度是無法透過電機的參...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们只是伺服供应商,经常有客户问我们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您是伺服供应商,那这个问题就只能您自己回答了(或者是厂家来回答),理想情况下,电机的定位重复性(也有人叫重复定位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反馈编码器分辨率的+/-1。如果达不到,应该是伺服本身设计有问题,比如在机械/电气的设计装配能力不足的前提下,盲目提高编码器分辨率。

网友D:
你好:定位精度是指产品任意摆放的情况下测量的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不移动产品,多次测量的精度(误差)。

比如说:一块产品放在治具上,我重复测量10次,对比每次的结果,这个是重复测量精度。

      一块产品测量一次后,我放入另一个产品,对比两次的结果这个是定位精度。

网友A:
楼上的观点,也许是适用于某些本人没有接触过的专业领域。在运动控制方面,基本可以认定是胡说。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电机没有重复定位精度这个参数,因为伺服电机轴端输出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座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伺服电机没有重复定位精度这个参数,因为伺服电机轴端输出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这个话是没错的,但是经常有人把这个动态调整的范围称为 电机的定位重复范围、定位重复性、重现性,甚至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