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做报警弹出窗口

楼主(2016-04-20):
mcgs如何做报警弹出窗口

网友A:
需要在脚本程序里面编写

网友B(2016-05-27):
没尝试过,也期待专家进行解答

网友C(2016-07-19):
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pdf工行

网友D(2016-08-19):
将你报警的变量关联报警策略,在策略里面添加脚本程序,使用函数OpenSubWnd,函数使用方法查看帮助

网友E:
编辑好报警窗口---在策略组态里添加策略-----对应好报警信号

网友F(2018-11-13):
工控分享   回复   昆仑报警     有案例  可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