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异径三通还是用异型接头呢

楼主(2016-04-20):
比如有一段水平的桥架,尺寸是300*200,然后在下面要接一个垂直桥架到设备,到设备桥架尺寸是200*100

方案1:水平等径三通300*200——异型接头300*200-200*100,——垂直等径上弯通200*100

方案2:水平异径三通200*100—300*200/300*200,垂直等径上弯通200*100

方案3:上边垂直等径三通300*200-异型接头300*200-200*100

哪种方案比较好?????

网友A:
那个方案都一样的结果。我觉得方案一好点,水平桥架订货时不特殊,分支随便定。我是从订货角度考虑的。

网友B:
我决定方案3好点!这样做到效果好

网友C:
那种方案好?

当然用料最少最好,一省钱,二省施工费,三省连接固定件。

所以方案二最好,一个三通,一个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