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简单故障及维护

楼主(2016-04-20):
BOYI压力传感器,简单的几个信号故障分析,掌握了自己都能解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呢。

1、压力没有信号,经常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接线问题。
压力传感器输出有电流型和电压型两种:
    电流型的红线接电源正(如24V+),绿线接信号正(如PLC输入端正),电源负(如24V-)接信号负(如PLC接地端),所以自查下是否共接了三根线(红线、绿线、2个负极短接)
    电压型的红线接电源正(如24V+),黄线接信号正(如PLC输入端正),电源负(如24V-)接信号负(如PLC接地端),蓝线接电源负(如24V-),所以自查下是否共接了四根线(红线、黄线、2个负极短接,和蓝线)
②电源问题
    用万用表检测供电电源,是否为稳定的24V电源
如果以上两点均无问题,则可能是以下原因,需返厂维修
③采集仪表问题
    是否是现场显示仪表出现问题,如精度不准或者信号如输入等。当一二项无问题时,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输出是否有信号
④当输出信号为0-5V,或者0-20mA等Ⅱ型标准信号时,需在有一定压力的情况下检测输出信号
2、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误差较大,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电源不稳定。
   压力传感器供电电源有好几种,默认为24V,也可以做成12-30V,12-36V等。有些用在车上,用车载电池来给BOYI压力传感器供电提供的是12V电源,当电源低于12V或者不稳定的时候就会造成输出不稳定,波动较大,信号有误差等情况。
②膜片受到挤压,破损。
    受硬物碰撞或者挤压,导致膜片变形,输出信号波动非常大。
③现场干扰。
    干扰分两种,一种是电源干扰,一种是空间干扰。电源干扰指的是现场供电电源相互间的干扰,采取的方法有将电源相互隔离开,相互远离或者采用稳压电源,保证信号稳定。空间干扰指的是现场有电机、泵或者变频器等干扰设备存在产生的干扰,采取的方法有用较粗屏蔽线做好屏蔽,做好接地措施,或者尽量远离干扰源。
3、遇到无信号或者信号不准时,该怎么办?
①通过自查,寻找方法。
    利用身边的工具,如万用表,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般输出信号和输入是成正比关系,以0-1MPa的量程,输出4-20mA参数为例,在表压下,用万用表测的信号应该是4mA左右,1MPa时为20mA。如果信号一直是超过20mA,很有可能是芯体损坏。
②找BOYI替换产品,做对比。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接线相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对比输出误差。
③返厂维修做调零。

分享自:www.boyiqd.com,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