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火花设计及电流控制

楼主(2016-04-20):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火花设计思路在设备研制上需要考虑的问题较多,其中换向子程序要根据线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床的工作

过程来设计,这一点尤为重要,在以往薪火科技所研发的多款数控等离子切割机采用的电火花设计方式上,我们曾有过一些经验

和教训,这里整理出来与广大同行朋友分享。
    首先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火花设计得工作原理在于启动传动电动机,再启动空压机泵,最后打开高频电源;关机时,顺序正好

相反。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传动电动机始终处于正反转状态。在换向时,应先关断高频电源再换向,以防止换向瞬间速度为零时

烧断钼丝。
    在上述过程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在于在等离子横梁格局换向前,应有一个延时制动的缓冲过程,以减少反转对数控等离子切

割机的传动机构冲击。传动电动机的换向控制主要完成上述的操作步骤,进行换向控制。
  其过程是:进入子程序,首先关断高频,然后切断电动机电源,发出能耗控制信号。经过一段时间延时后,取消能耗控制,

发出反向运转信号,然后接通高频,从而完成了一次换向的控制。
    当然,目前市面上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传动机构以及开始由步进传动系统逐步向伺服传动系统升级,对此我们在相关系统匹配

方面除了做好对控制信号的处理外,对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电流控制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使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对物料进行切割,在正确使用等离子数控切割机进行高质量的快速切割的时候,必须对切割工艺参数

进行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等离子切割设备发挥其最大功效,其切割的工件也会达到最佳的效果。
  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工件时,关于机用等离子电源的切割电流调节问题至关重要,它是最重要的切割工艺参数,直接决

定了切割的厚度和速度,即切割能力。关于造成的影响,直接表现为以下几点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电流的选择形式:
   1.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电流的增大,等离子电弧能量增加,切割能力提高,切割速度是随之增大;
   2.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电流增大,等离子电弧直径增加,电弧变粗使得切口变宽;
   3.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电流过大使得喷嘴热负荷增大,喷嘴过早地损伤,切割质量自然也下降,甚至无法进行正常割。

所以在切割前要根据材料的厚度正确选用切割电流和相应的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