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接线

楼主(2016-04-20):
 怎么用PLC(FX2N-32MR)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   接线怎么接   输入端是接PLC的+和GND吗?  输出端是不是还要在加热棒之间串联一个220v电源   我的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交流和交流控制交流的,用哪个好,怎么接线

网友A:
用PLC控制SSR,最方便是选DC24V,照片中下面一张。使用SSR可能是调功方式,PLC要选晶体管输出型,选PNP、NPN都行,接线时就是电源极性不同。

楼主:
对: 李纯绪 用PLC控制SSR,最方便是选DC24V,照片中下面一... 内容的回复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那接口怎么接?

网友B:
大家讲的都对,但是额定电流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3接+24v   PLC输出COM接0v ...

您说的是直流控制的,那么交流控制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道理啊!1和2一样的   因为你是继电器输出,所...

可以了,谢谢

PT1000传感器与FX2N-4AD的连接,您懂吗?

网友D:
用下面的直流感觉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样的道理啊!1和2一样的...FX有专门的温控模块,PT100要经过变送器转换为4-20mA或者0-10V才行的吧?

是要经过转换,我有个温度变送器,可是按照网上的说法接了线,无法采集信号,您知道怎么接吗?温度变送器和4AD的接线,还有温度变送器需要连接24伏电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