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国内什么品牌PLC

楼主(2016-04-20):
大家好,问题咨询:用STC芯片 89C58RD+,40I-PLCC44开发的PLC,线路板上有OWMU字母,应该是制作厂家的简称代码。外壳是FETAK FB-20MU(永宏应该是FATEK),通讯口是15针的,哪位师傅知道这是国内哪家制作的?用什么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你一般用三菱的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般用三菱的先试试

好的,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