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维修四大方法

楼主(2016-04-20):
     施耐德ATV71HD75N4Z变频器,反映是该变频器上电,有时候跳空开,有时候开机无输出。

检查过程:
将该变频器拆开,检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测试二极管特性好。将变频器送电,显示正常,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测量UVW端子,无输出电压。过一会变频器前级空气开关跳脱。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次故障,我们推测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有四种:
1、电解电容损坏。
2、逆变模块损坏。
3、驱动卡损坏。
4、主回路连接不良。
首先,将变频器全部拆下,静态测试整流模块,逆变模块。同时进行触发整流和逆变模块,测试结果良好。排除逆变模块损坏的可能。
第二,将电解电容拆下,检查电容外观,没有破损的痕迹,也没有电解液体外流现象。
然后进行充放电测试,电解电容性能良好。
第三,检查结构件,处理结构件上腐蚀痕迹,然后发现结构件上很多地方被腐蚀,在连接P和P1出的铜牌片处,有明显打火的痕迹,螺丝松动。因此,跳空卡就是连接件松动原因导致。
第四,将驱动卡拆下,单板测试,发现没有输出,因此,无输出肯定是驱动卡损坏。
维修过程:
该变频器全部清洁后,依次安装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电容。然后连接件及修复后的驱动卡安装,待整机安装好后,测试,符合上电条件。给变频器送电,开机、输出电压平衡,带负载到额定电流,变频器发热也正常,该变频器修复。

经验总结:此故障是由于变频器被腐蚀,导致产生接触不良和板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