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总结:CP1H 安装CP1W-CIF01/11 后串口无法通讯

楼主(2016-04-20):
1. 故障现象:CP1H 无法通过CP1W-CIF01/11 与上位机通讯。

2. 故障原因:

(1)拨码设置错误:拨码与软件设置不一致,如图1,拨码开关设置port 口为强制ToolBus 通讯方式,但软件设置port 口为自定义通讯方式,如图2 所示:

(2)通讯设置错误,如下图所示,实际使用端口与通讯设置不一致。

(3)硬件损坏:参考如下示意图:

 ①电磁干扰、噪音干扰通过通讯电缆窜入经过CIF 后,导致CIF 的内存等损坏。

       ②电磁干扰、噪音干扰通过通讯电缆窜入经过CIF 后,进入CP1H 导致MPU 的损坏。

(4)通讯电缆不匹配,一般由客户自制时内部针脚焊接不正确导致,建议购买OMRON正版通讯电缆.

3. 注意事项:

(1)使用自定义通讯方式时,DIP 开关(位于USB 口下方)4,5 对应POTR1 及POTR2 口置OFF。

(2)上位机通讯参数应与PLC 通讯参数一致,且端口号应选择正确。

(3)通讯线缆应带屏蔽线,PLC 与通讯设备电源勿与大功率设备共地且PLC 应远离动力线、大功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