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脚本程序计时问题

楼主(2016-04-20):
写了一个脚本的计时显示程序,$second是读取的系统时间秒,当秒=0时data31+1,data31显示的即为分钟,当data31=60时,刷新分钟为0,data32为小时+1。。。剩下的基本思路相同

但是出现一个情况:当$second=0时,data31会不断的+1,直到$second=1时停止!!!

可是相同的程序我在另外一个自己建的测试程序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哪边设置错误了?出错点在什么地方?在线等!

附程序:

if $second=0 then
 data31=data31+1
 if data31=60 then
  data31=0
  data32=data32+1
 !SaveSingleDataInit(data32)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if data32=24 then
   data32=0
   data33=data33+1
   !SaveSingleDataInit(data32)
   !SaveSingleDataInit(data33)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if data33>=200 then
    data31=0
    data32=0
    data33=0
    !SaveSingleDataInit(data32)
    !SaveSingleDataInit(data33)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网友A(2018-02-25):
检查一下脚本扫描时间,小于1秒,就会这样的。

不清楚写这脚本的目的是什么,时间函数那么多,直接使用做判断更可靠,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用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