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 485如何和浙大中控DCS通讯

楼主(2016-04-20):
如标题所诉,和浙大中控DCS通讯的时候需要什么设备,DCS上面需要编写程序吗?RS 485设备有好多台设备能不能通过一根线把所有设备一次性全部连接到DCS上面呢?

网友A(2016-10-09):
485通讯一般是串行链接,需不需要编程还要取决于DCS方面有没有开发相应的功能,至少要设置一下吧,看手册吧

网友B(2022-10-03):
么有接触

网友C(2023-03-04):
700有专用的485模块

网友D(2023-09-14):
和利时有MODBUS模块,串口通讯,所有设备手拉手连接一根线就够了,在模块李米娜设置通讯参数和数据。倍率不一样的还要在程序里面处理一下。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