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IM,,能仿真TCP通讯吗?

楼主(2016-04-20):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要用S7-1500通过“TSEND_C”和“TRCV_C”与上位机通讯,苦于PLC不在身边,其他部分都用PLCSim能仿真调试,可是组态了这两个发送指令之后,上位机的调试助手并没有看见有连接上来,然后通讯指令ERROR口一直跳变,为0时STATUS值是7004(连接),ERROR为1时,STATUS显示80C4(临时通信错误:①此时无法建立连接;②借口正在接受新参数;③TDISCON当前正在删除已组态连接)。。。

    请问PLC是不能仿真TCP通讯吗?还是我没设置对?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网友A:
不能实现TCP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现TCP通讯

好吧...谢了..

网友B:
通讯一般都不能仿真的

网友C:
通讯仿真可能不行啊!!

网友D:
不能仿真,但是你可以在PC上装一个TCP/IP测试工具,类似于COM调试工具的软件包,通过网络连接进行测试,这个没有问题,我在1200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仿真,但是你可以在PC上装一个TCP/IP测试工具...

谢谢,我就是在仿真的PC上开了个网口调试助手,开了个TCP Server,然而并没有连接连上来呀,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吗?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E(2016-05-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不能仿真...

我是说PLCSIM仅能仿真逻辑,不能仿真通讯,通讯硬件还是要有的,比如1500系统的CPU

网友F:
不能实现,tcp通讯你得有CP卡

网友G(2018-05-24):
这个通讯有点复杂啊

网友H:
PLCSim仿真不了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