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忙出张水泵控制图纸

楼主(2016-04-20):
1.5KW  浮球控制箱 一用一备,1号坏了自动跳2号,第一次工作打自动的时候水箱水满了1泵开始工作,水箱没水了1泵就停掉,第二次工作水箱水满了起2泵,水没了就2泵停。意思就是循环轮着用,求大神们帮忙,最好发张图纸。

网友A:
意思是两个水泵。一个阀控制。然后要浪费两台,轮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两个水泵。一个阀控制。然后要浪费两台,轮流启动

是的用继电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B:
这种工作方式没任何意义,水泵是间歇工作的,没必要这样轮换工作。浮球下面接个转换开关,几天或几周倒一次,下面2个接触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