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DCS中中间模拟量AM怎么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调用

楼主(2016-04-20):
如题,求问,中间模拟量AM怎么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调用?H_E、和E_H中都没有AM的量,而且直接在输入块中输入AM点号也不行。

AM的点号不能像AO和AI一样直接调用。

输入AM的点号之后,会变成声明一个变量。

但是AI和AO量就可以直接在输入块中输入。

楼主:
求助~~有知道中间变量怎么使用的吗、、

网友A(2016-10-01):
要做个全局变量的定义,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进行调用和计算,包括操作画面上都可以调用。AI点因为在设备组态时已经是全局的数据,所以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B(2017-12-21):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我也很需要。

网友C(2018-02-02):
在算法中建一个元建 ,声明变量 就行啊 不懂 加微信zhengwei485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我也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