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与服务器(电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20):
大家好,我这里有个项目要求,就是卡口的,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卡口控制板的,目前想替换为PLC来控制,控制很简单 要求如下:

   1,当有车辆进入车道,触发来车信号,这个时候可以产生一个开关量给PLC;

   2,PLC接收到来车信号与服务器通信,服务器开始向各个采集仪器发出采集信号,采集到的信号经过后台处理判断,给出是否抬杠放行的指令,这个指令传输给PLC,而后PLC控制栏杆抬起;

   3,车辆离开后有个离场信号(开关量) PLC接收后控制栏杆落下

   我的疑问是

  1,是否可以与服务器通信呢,服务器可以给出0 1的指令

  2,什么样的PLC型号合适,因为控制很简单,就是要给栏杆的起落,但是涉及到与服务器的通信,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3,读卡器,显示屏等这些能否通过PLC传输呢,如果不行我可以直接连接串口,但是这样PLC又几乎起不来多少作业,

谢谢大家, 在线等

网友A:
西门子的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应该可以做到

好的 谢谢

网友B:
是个PLC就可以把,没啥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PLC就可以把,没啥复杂的

是不复杂 主要这个通讯问题不是很了解  不是工业设备的通讯  是和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网友C:
给你的PC加个 输入输出的板卡不就行了吗?PLC只用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点  好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