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TO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转的圈数 跟如何实时调节转速

楼主(2016-04-20):
大侠们好  请教下  西门子200 PTO向导  如何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  (我想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一个D0来输入速度) 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 转的圈数(在触摸屏里面设置 D2来修改圈数)谢谢!!!!

网友A:
要触摸屏控制的话,就不要用向导做,向导做的是按包络表来执行的。自己写一个脉冲串输出PTO

网友B:
西门子300PLC机械手控制例程,这个高大

网友C:
我刚接触PLC,用的200.可以使用MAP库文件,里面可以设置速度的程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