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传感器

楼主(2016-04-20):
哪位大神懂,请指教,PT100传感器、温度变送器和FX2N-4AD之间的接线图。

网友A:
温度变送器的4-20ma直接接4AD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送器的4-20ma直接接4AD不就可以?

4-20ma是变送器的   -极吗?接4AD的哪两个接口?

网友A:
变送器-接VI-  ;+接V+ 并将V+和I+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送器-接VI-  ;+接V+ 并将V+和I+短接

变送器需要提供24V直流电源给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变送器-接VI-  ...

 需要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