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6-04-20):
补 PTO发出  Y0发出的脉冲数    怎么检测发送的脉冲是否正确呢?

楼主:
大侠 麻烦 指点下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在新建向导是勾选高速计数,参数C_Pos包含以脉冲数表示的模块当前位置。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的模式12可以对Q0.0发送的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C:
应该有一个寄存器里保存了脉冲经过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