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运算函数获取当前时间日期,求助

楼主(2016-04-20):
有几个关于时间运算函数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用!!TimeGetCurrentTime()!TimeGetDay(iTime)一个获取时间,一个获取日期,

!TimeGetSpan(iTime1,iTime2)还有个计算时间差!

我要使用的也是很简单,控制器里面一个继电器通电上升沿,就把当前时间,日期记录下来,显示出来,下一次再通电上升沿之后再记录当前时间日期,把之前覆盖就可以!但不知道这几个指令具体该怎么写,读取的时间就只需要显示,不需要参与控制器控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用策略写,建内部变量,然后将值写入那个内部变量,让其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策略写,建内部变量,然后将值写入那个内部变量,让...

有没有实例?我都没用过那个函数,!TimeGetCurrentTime()括号里面填内部变量吗?这个变量能不能断电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