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200KW变频器 短路故障频发

楼主(2016-04-21):
200KW, ACS800 变频器,, 经常发生短路故障,, 2340 , shortcircuit fault..

马上又能复位。。。

咨询ABB售后, 吹风 清灰,, 不久又发生。。。

查询SC故障字,更换过一块W相 IGBT板。。。 正常。。

现在另一台又同样故障,, 难道又换一相IGBT板?

想问下:这种大功率变频器, 发生这种故障常见吗?

一般你们如何解决?   通风散热方面有好方法没?  我们放在有空调的MCC里。。

对大功率变频器,, 哪个品牌会更好点?

网友A:
以前用别的品牌遇见过此事,最后更改了瞬停、故障重试等参数就不在发生了;

试试安川电机的吧,变频器做的不错,小日本的东西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B:
有时IGBT模块老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就报2340故障。

网友:
买来刚过保修期...比较郁闷... 也不太可能是老化..

网友C:
遇到过哦,也是这样处理的,更换下来的--测试貌似也是好的

网友D:
一般情况,我们使用ABB变频器时只要报故障2340,一般都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只能更换IGBT或者触发板,像ABB 200KW系列的都是R8结构的,触发与IGBT一体的,只能更换备件了。

网友:
当时选择了成套,,  我感觉安装很紧凑... 不利于散热..  敞开式安装,是否好点.. 也利于我们检查...

我有些纠结,, 以后是否还要选择ABB? 还是更换另一个品牌...

网友E:
一般是驱动板元件老化或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F(2016-08-07):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哦,也是这样处理的,更换下来的--测试貌似也是好的

是啊,能复位, 但又频繁发作..

是不是大功率的板子,, 质量上, 尤其对高温老化这块还没达到?

一块板子万把块... 这个若是质量问题,, 用户承担.. 有点方..

网友G(2016-09-29):
一般问题是由触发板引起的。但是因为触发板和IGBT是一体的,只能整个更换。不知道新推出的880是否能避免这个问题。起码做成分离的,不用一换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