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故障

楼主(2016-04-21):
求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最好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A:
帮你把图传上来

检查一下传输波特率是不是设置正确,如果不是新的CPU,建议将CPU复位后再试一下。

网友B:
通讯线波特率设错了 重选下再连接

网友C:
设置完PG/PC端口后,诊断一下,如果没问题再连。不然就是这样。提示是波特率的问题,但本质上不见得是。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