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浸漆前应进行哪些检查和试验

楼主(2016-04-21):
     绕组浸漆前一般应进行以下检查和试验。

    ①绕组端部是否过长,有无触碰端盖的可能。或与端盖距离是否太近。若有端部必须重新整形,方法是:将线圈端部弧形部分向两边拉宽,减小端部高度。

    ②喇叭口是否符合要求。喇叭口过小,将影响通风散热,导致转子装不进去;喇叭口过大,则其外侧端部与端盖距离可能过小或触碰端盖而造成对地短路。

    ③铁芯槽两端出口处的槽绝缘是否破裂。若破裂,应使用相同规格的绝缘纸将破损部位垫好。

    ④槽楔或槽绝缘纸是否凸出槽口;槽楔是否松动。若槽楔或槽绝缘纸凸出槽口,则应铲平槽楔或剪去槽绝缘纸多余部分;若槽楔松动,则应予以更换。

    ⑤相间绝缘是否错位或是否垫好。应按要求将相间绝缘垫到位和垫好。

    ⑥绕组有无接地、短路、断路故障和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