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仪表广播通讯

楼主(2016-04-21):
仪表每隔一定时间发送广播,即一串16进制形式的字符串,例如数据为 AA 66 01 00。。。。

我想知道PLC怎么来设置,通信格式怎么设置

仪表的为8,N,1,9600

我用RS无协议,RS232通信,FX3U

我把plc的d8120 设为了H0481

串口调试不正确,希望有人可以解答

网友A:
程序你是怎么写的,先定义通讯字,然后用RS指令

网友B:
现场总线仪表,先要搞清楚仪表总线协议。

一般总线仪表都有二次处理仪表,其两者总线协议为特制的。

二次表输出总线协议才是通用的232/485等类型可与PLC总线模块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