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原因分析及正确处理方法

楼主(2016-04-21):
    电磁阀属于执行器中的一种,通常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缸控制,因此会用到电磁阀。下面对电磁阀常见故障进行一一分析。

故障一、通电不动作
原因:电源接线接触不良、电源电压变动不在允许范围内、线圈短路或烧坏
处理方法:接好电源线、调整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更换线圈

故障二:内洩漏严重
原因分析:流体温度不符合、导阀座与主阀座有杂质或缺陷、导阀与主阀密封垫脱出或变形、弹簧装配不良、变形或寿命到期、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
处理方法:调整流体温度或更换、如有则清洗或研磨修復或更换、更换密封垫、更换弹簧、改选產品型号或更换新產品

故障三:外漏
原因分析:管道连接处鬆动、管道连接外密封件损坏
处理方法:拧紧螺栓或接管螺纹、;更换密封件

故障四:通电时噪音过大
原因分析:紧固件鬆动、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流体压力或工作压差不适合、流体粘度不符合、衔铁吸合面有杂质
处理方法:拧紧、调整到正常范围内、调整压力或工作压差或更换產品、更换适合的產品、及时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