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碳刷维护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6-04-21):
发电机碳刷更换维护工作应按规程规定时间进行,当运行中发现碳刷磨损到极限线时也应及时更换。为了保证碳刷更换维护工作的正确性,特做如下要求:
一 当碳刷磨损到极限线时(短边为15mm时)应予更换。
二 发电机碳刷更换维护前应准备以下工器具:绝缘手套、螺丝刀、专用扳手、酒精、砂纸、毛刷、白布、手电。 三 更换时应由有经验的值班人员担任;装取发电机刷架及更换发电机碳刷时必须严格执行操作监护制度,操作人为副值班 员以上岗位运行人员,监护人为值班员或值班员以上岗位运行人员。
四 工作时站在绝缘垫上,工作人员应特别小心,扣紧袖口,发辫要放在帽内,防止衣服及擦拭材料被转动部分挂住。
五 不得同时接触两极或一极与接地部分,也不能两人同时进行工作。
六 更换碳刷时,要使其型号与旧碳刷相一致。
七 更换碳刷应逐一进行,严禁两块及以上碳刷同时更换。
八 在更换时,首先用专用扳手松动刷辫紧固螺丝,松动紧固螺丝时不宜松动过度,防止螺丝脱落;取下碳刷刷辫;再将碳刷和均压弹簧同时取下。装碳刷时,先将碳刷放入刷握;压好均压弹簧;再用专用扳手紧固刷辫紧固螺丝,紧固螺丝时不宜用力过大,防止将螺丝损坏;检查碳刷在刷握内活动自如,弹簧应压在碳刷中心位置,压力正常,检查发电机碳刷运行正常。
九 装、取均压弹簧时,动作应缓慢,要用力捏住均压弹簧严防其滑落。
十 发电机碳刷每极一次更换不得超过3块,励磁机碳刷每极一次更换不得超过1块,碳刷接触面积应大于70%。
十一 更换下部碳刷时特别注意防止碳刷脱落。
十二 发现发电机大轴碳刷短或发电机转子正负极对地电压偏差大时(8V),应及时对发电机大轴碳刷进行维护或更换,维护或更换后,应检查发电机大轴碳刷运行情况和发电机转子正负极对地电压情况。
如何更换和调整发电机碳刷?
一、 更换和调整发电机碳刷应注意的事项:
(1) 严禁两人同时工作;
(2) 工作时必须将衣服和袖口扣好,以免被转动部分绞伤;
(3) 工作时站在绝缘垫上;
(4) 严禁同时触摸两极或一极对地;
(5) 同一机组应使用同一型号碳刷;来源困难,可使用不同型号的碳刷(同一级仍然保证同一型号),但是必须事先征的领导同意;
(6) 在碳刷上部低于刷握或与刷握一样平时应立即更换。
二、 如何打磨发电机碳刷:
(1) 从目前所进D172型碳刷来看均偏厚,所以使用前均需进行打磨 ——打磨至碳刷在刷握内能上下自如(一般经验碳刷在刷握内与四周 间隙均在0.2mm即可):如打磨过多,碳刷在刷握内晃动,易破损, 还可造成接触面过小而发热,打磨过少时又容易造成碳刷膨胀后卡 涩;
(2) 打磨碳刷底部弧形与中压自动主汽门圆柱弧形差不多,所以在打 磨底部弧形时,用砂布垫在中压自动主汽门圆柱上进行打磨;
(3) 打磨好的碳刷放入相应的刷极握内用手顶紧,检验接触面是否合适——直至接触面大于70%即认为合格。
三、 如何更换碳刷?
(1)先取下需更换碳刷的弹簧夹,然后将碳刷从刷握中取出放在手中,再用工具将接头螺栓拧松后取下;
(2)将打磨好的碳刷放在刷握内活动自如,且接触面大于70%时,取 回手中将其软线与碳刷铝排上紧后,才能将碳刷放入刷握中,再上紧簧夹,以免更换碳刷时造成冒火;
四、 碳刷冒火时的调整
碳刷冒火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7一是因流过碳刷的电流过大引起,二是因碳刷卡涩间断与滑环接触引起,所以针对不同原因进行调整:
(1) 因电流过大引起冒火处理——先视情况:若有温度低、不冒火、不卡涩的碳刷,在其间换上新的弹簧夹,增大压力,强迫冒火碳刷的电流转移,这样冒火现象基本消失;若有温度低、不冒火但有卡涩的碳刷,则先逐个取下打磨至其在刷握内能活动自如,碳刷冒火也基本消失; "
(2) 碳刷卡涩、间断与滑环接触面冒火的处理:先检查其他碳刷接带负荷正常(主要用手触摸软线温度正常即可),取下卡涩碳刷进行打磨至在刷握内活动自如,又不要在刷握中晃动过大,或碳刷重新换方向放入刷握内,这样冒火也基本能消除。
五、 发电机碳刷温度高和破损的处理
1、 发电机碳刷温度高的原因:
(1) 冷却装置故障,使碳刷与滑环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温度高;
(2) 励磁系统过负荷使碳刷温度高;
(3) 碳刷与滑环接触面过小造成温度高;
(4) 滑环风孔堵塞造成温度高;
(5) 碳刷本身质量问题引起温度高。
2、 处理方法:
(1) 因冷却装置原因引起如励磁风机故障停运、吸风口外破或风道堵塞,可先采用外部冷却方式强制冷却后,尽快修理好风机或疏通风道,进行封堵时不能让风短路或漏风现象;
(2) 励磁系统过负荷时应立即联系调整励磁系统电流;
(3) 因碳刷与滑环接触面过小时,先将碳刷仔细调整和打磨,使接触面增大;
(4) 若因滑环风孔堵,先采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或用外部其他冷却方式进行降温,待停机后再组织疏通;或采用四氯化碳清洗滑环;
(5) 因碳刷质量原因引起因尽快将新碳刷换上,并严格把好质量关。
碳刷破损处理,针对引起原因分别进行处理:
(1) 碳刷温度高发生破损——立即查找温度高的原因并消除,将破损碳刷换下后,必须精心进行调整;
(2) 碳刷未打磨好发生破损——如打磨时碳刷弧度小,应重新打磨,使碳刷在刷握内活动自如,无振动现象;
(3) 因机组振动大,碳刷有卡涩现象导致碳刷破损,应尽快重新打磨和调整碳刷,使碳刷在刷握内活动自如,机组冲转达临近界转速时应尽快仔细检查碳刷情况,保证不能有跳动现象;
(4) 碳刷质量差发生的破损——应尽快进行更换,保证碳刷质量。
六、 对于碳刷跳动时的处理——针对不同原因分别进行不同处理
(1) 因碳刷有破裂细块掉在刷握中——立即将破损的细碳刷块清除,若破损严重,及时更换碳刷;
(2) 弹簧压力不够——应更换新的弹簧夹;
(3) 刷握变形——将碳刷上下方向调换,若还有跳动现象应更换刷握。

网友A:
论坛里在电厂工作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