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控制西门子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6-04-21):
新人求助,现在现场有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是用电位器控制频率的,与MCGS通讯正常(485串口通讯),读取通道021与变频器显示一致,现在想增加功能:通过工控机直接修改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工控机控制与电位器控制可切换),那么应该修改变频器的哪些通道值呢?

我查了MM440的说明书,P1000是控制方式的,但是USS修改频率的参数找不到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S修改频率的参数找不到呀?不应该是修改频率的参数,你应该找变频器上切换给定频率的参数。

对呀,我就是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找设定频率的地址呀,

网友C:
你要先把电位器控制改成通讯控制,这样你在屏里面的设置才会有用

网友D(2019-06-02):
哥们,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19-11-19):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