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安全运行的主要控制要求

楼主(2016-04-21):
    1.电梯位置的确定与显示
    轿厢中的乘客及门厅中等待电梯的人都需要知道电梯的位置,因而轿厢及门厅中都设有以楼层标志的电梯位置显示装置。这还不够,电梯的运行还需要更加准确的电梯位置信号,以满足制动停车等控制的需要。传统电梯的位置信号一般由设在井道中的位置开关,如磁感应器提供。当轿厢上设置的隔磁板插入感应器时,发出位置信号,并通过楼层指示器指示。

    2.轿厢内的运行命令及门厅的召唤信号
    司机及乘客可按下轿厢内操控盘上的选层按钮选定电梯运行的目的楼层,此为内选信号。按钮按下后,该信号被记忆并使相应的指示灯点亮。在门厅等候电梯的乘客可以按门厅按钮,发出上行或下行召唤信号,此为外唤信号。该信号也需记忆并点亮门厅安装的上行或下行指示灯,这些保持信号在要求得到满足时应能自动消号。
    3.电梯自动运行时的信号响应
    电梯自动运行时应根据内选及外唤信号,决定电梯的运行方向及在哪些楼层站点停站。一般情况下电梯按先上后下的原则安排运送乘客的次序,而且规定在运行方向确定之后,不响应中途的反向呼唤要求,直到到达本方向的最远站点才开始返程。
    4.轿厢的启动与运行
    轿厢在运行方向确定,轿厢门已关好时启动运行,运行的初始阶段是加速运行阶段,其后是稳定速度运行阶段。
    5.轿厢的平层与停车
    轿厢运行后需确定在哪一层站停车,平层即是指停车时,轿厢的底与门厅“地平面”应相平齐。一般有具体的平层误差规定,如平层时两平面相差不得超过5mm。平层停车过程需在轿厢底面与停车楼面相平之前开始,先是减速,再是制动,以满足平层的准确性及乘客的舒适感要求。传统电梯的平层开始信号由平层感应器发出。
    6.安全保护
    电梯的安全保护项目很多,如前边提到的冲顶与蹲底,断钢丝绳,轿厢内人员的跌落、逃生等保护,还有消防运行等多项。
    除了控制要求以外,电梯常见的工程问题还涉及电梯的拖动设备及拖动控制方式。电梯的提升机构,齿轮曳引机主要由驱动电动机、电磁制动器(也称电磁抱闸)、减速器及曳引轮组成。驱动电动机可以是直流电动机也可以是交流电动机。为了满足电梯运行过程中速度变化的要求,在应用变频器前,电梯交流拖动多使用多绕组变速电动机。变频器诞生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电梯采用变频驱动。采用变速电动机时,电动机的正反向运转使用接触器变换电源相序,启动调速采取改变电动机绕组及切换电动机绕组中所串电阻实现。采用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换向及变速都通过控制变频器端子实现。在这两种拖动方式中,电磁抱闸都是很重要的,它是电梯制动的主要设备,抱闸要求有足够的制动力.抱闸一般在通电时打开,断电时制动。
    电梯还有一些高层次的性能指标,如电动机加减速曲线控制及高准确度的平层控制要求等,前者涉及电梯运行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关系到乘客的舒适感,后者涉及乘客数量变化对准确平层的影响。
    总之,电梯的控制是比较复杂的,在计算机诞生前,电梯使用继电接触器控制的时代,很难生产出质量优良的电梯。而现在,可编程控制器及变频器的使用为电梯的控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编程控制器及变频器也成了电梯的关键设备。

网友A:
电梯的硬件的安全把关很专业,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