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有类似于M1029的适用于SV机种的特殊寄存器

楼主(2016-04-21):
台达plc的Sv机种有类似于M1029功能的特殊寄存器吗

有的话是哪个寄存器

网友A:
据我所知M1029是一个脉冲完成标识。其他的,脉冲完成标志可以查一下手册。就算是特殊模块。她同样也脉冲标识位的。不过是有时候们要把数据都回来处理后才把这个标识位得出来用。

网友A:
m1029  1339  1375还有我也不记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