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如何实现每秒增加2HZ,从30HZ增到50HZ

楼主(2016-04-21):
MM420如何实现每秒增加2HZ,从30HZ增到50HZ.

网友A:
你可以PLC与变频器通讯,编一个累加程序

网友B:
也可以使用模拟量控制。

楼主:
能不能给下具体操作QQ:46727787

网友C:
变频器15个位置变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

没看懂,能具体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00010010001...

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口的模式,4位表示4个多功能端口,然后看说明书,将15个位置设置不同的频率,这样就可以通过plc的输出来控制频率的切换,1表示置位,0表示复位,明白了么

楼主:
明白了,就是把MM420的5.<此处内容被屏蔽>8接到PLC

网友D(2022-11-08):
如果不是要求很精确控制的话,可以通过设置最低频率和加速时间来实现。接线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E(2025-02-15):
加速时间设置成25s就行了,然后你设定值给50HZ,他自己会按2HZ/S自己加上去。

网友F:
写个plc程序来实现

startFreq:=30;

if Pulse=1 then

    if startFreq>=50 then

        startFreq:=50;

    else

        startFreq+=2;

    end_if;

end_if;

outputFreq:=startFr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