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台达触摸屏怎么输入和显示负小数

楼主(2016-04-21):
触摸屏型号是B03S210,现在要和台达plc ES2系列通信,

1、怎么向寄存器D中输入一个负小数?

2、如:DDIV D0 D2 D4

      D0=k-10

      D2=k3

      D4=-3.333...

      其中的D4怎么才能保留两位小数位且在触摸屏上表示出来?用DEDIV也不行啊

网友A:
直接设定小数位就行了,假设D5数值为100,小数位设定为2,则触摸屏显示的数值就为1.00

网友B:
看我以前发的程序就可以了,负小树数一样的写法

网友C:
在plc里面要先把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在触摸屏里面直接读取浮点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按一楼的方法解决了,

但感觉还是有点不理想,

辛亏程序里面频率都是整数,换算成实际速度,表示成小数,换算率为1000,

按一楼的思路,设置为三个小数位,连换算程序都省了

但这是假小数吧

真正的负小数,plc里好像没有这类数据吧?若除法得到负小数,plc都转换成负整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定小数位就行了,假设D5数值为100,小数位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