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多路采集温度怎么实现

楼主(2016-04-21):
【采集4路通道的温度,同时进行PID控制】

采用了PID向导生成定时中断1对应SMB35,但是这个中断里只有一路温度采集

  1. 我可以在这个中断里同时采集4路温度,并写四个PID0_INIT吗?

  2. 除了自己写PID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吗?

求助各位大神,小妹第一次做PLC控制还望解答

以下是一路的温度采集与PID中断程序,当前温度VD0,设定温度VD12

网友A(2018-08-20):
控制4路温度就要使用4个PID,可以向导写4个PID;如果只有一个输出只是要用4个温度控制一个输出,那就是要先取4个温度的计算值,或平均值之后,再给到PID中作为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