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 中继 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6-04-21):
 今日为工作需要做了一个如图所示小组合菲尼克斯片状中间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的控制回路,用途当料道上运行的工件运行至某一光电,光电输出24v至菲尼克斯中继,中继动作使时间继电器得电运行,若工件在此光电下停留超过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时间继电器便输出一报警信息,觉得没有问题,可事实却是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长开触点老是粘连(拔下白片重新插拔一下又恢复正常),换了IDEC的如下所示中间继电器就没再出现此类故障,虽问题解决了,但其中原委实在无法搞懂,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菲力克斯的这种继电器线圈电阻比较高,动作后的保持电压可以很低。你光电传感器是晶体管输出型,本身是有漏电流的,还有你传感器到继电器的电缆也是有漏电的。这些因素导致,一旦继电器动作,即使光电关断,由于漏电流的作用导致继电器没有脱开。你换的和泉的这种继电器动作/恢复电流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