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 C4 compact的IO线图纸有吗?

楼主(2016-04-22):
求IO接线方法和X11端口接线方法,X11应该是急停短接的那个。

网友A:
1 2  是一组    3  4 是一组       一直到33   34    中间好像有几个不用短路

  你那个应该是外部急停有报警

楼主:
这些资料网上都找不到,问库卡技术要的。第一个是16位输入输出接线。第二个是IO的电源和内部24输出供电。第三个就是需要短接的急停信号和安全锁等等

网友B:
我们买的控制柜没有X12这个接口,是需要另配吗?X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