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出现的小问题

楼主(2016-04-22):
为什么81行程序明明不满足执行条件,线圈4还是被置位了?谢谢大家

网友A:
顶楼的:SET指令就是一个锁定指令,简单说就是只要前面有脉冲信号即可置位,置位以后不再管前端条件,除非收到RST指令才能解除

这个与OUT不一样的知道吗

网友B:
Y4没有复位,

其它位置也有Y4的置位

网友C:
应该是81行条件到了,直接置位了Y4,然后94行的条件没有到,就复位不了Y4,应该加一个小于32大于64时,复位Y4

网友D:
一个是没有复位,还有可能是线圈重复输出。

楼主:
谢谢,就是第一,Y4的条件满足过了,我在后面的程序中对它进行复位就好使了

引用 网友E:
两个可能,第一:这个条件满足过将Y4置位了,就算条件断...

楼主:
谢谢您,解决了,就是没有复位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没有复位,还有可能是线圈重复输出。

楼主:
谢谢您,理解了,第一次写的完整的plc程序

引用 网友A:
顶楼的:SET指令就是一个锁定指令,简单说就是只要前面...

楼主:
D100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发生过程序置位,而后的程序没有对程序进行复位,所以就酱紫了,今天下午终于把问题给解决了,谢谢您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81行条件到了,直接置位了Y4,然后94行的条件...

楼主:
嗯呢,就是没有复位,程序实际调试通过了,谢谢

引用 网友B:
Y4没有复位,其它位置也有Y4的置位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就好,要明白set和out的区别就可以了,out是前面条件一直执行后面才会有输出,而set是前面条件一旦执行一次,后面就会有输出了,除非遇到rst,才会复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