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做日常维护检查要点

楼主(2016-04-22):
电动机的日常维护检查的要点是及早的发现设备的异常状态,及时进行处理,防止事故扩大。维护人员根据继电器保护装置的动作和信号可以发现异常现象,也可以依靠维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事故苗头。
  1、首先是外观检查

靠视觉可以发现下列异常现象:电动机外部紧固件是否有松动,零部件是否有毁坏,设备表面是否有油污、腐蚀现象;电动机的各接触点和连接处是否有变色、烧痕和烟迹等现象。发生这些现象原因是由于电动机局部过热、导体接触不良或绕组烧毁等;仪表指示是否正常。电压表无指示或不正常,则表明电源电压不平衡、熔丝烧断、转子三相电阻不平衡、单相运转、导体接触不良等。电流表指示过大,则表明电动机过载、轴承故障、绕组匝间短路等;电动机停转,造成的原因有:电源停电、单相运转、电压过低、电动机转矩太小、负载过大、电压降过大、轴承烧毁、机械卡住等。

2、采用听诊棒靠听觉可以听到电动机的各种杂音

其中包括电磁噪声、通风噪声、机械摩擦声、轴承杂音等,从而可判断出电动机的故障原因。引起噪声大的原因在机械方面有:轴承故障、机械不平衡、紧固螺钉松动、联轴器连接不符要求、定转子铁心相擦等;在电气方面有:电压不平衡、单相运行、绕组有断路或击穿故障、起动性能不好、加速性能不好等。

3、靠嗅觉可以发现焦味、臭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电动机过热、绕组烧毁、单相运转、绕组故障、轴承故障等。

4、靠触觉用手摸机壳表面可以发现电动机的温度过高和震动现象

造成震动的原因是:机械负载不平衡、各紧固部件有松动现象、电动机基础强度不够、联轴器连接不当、气隙不均或混入杂物、电压不平衡、单相运转、绕组故障、轴承故障等。

造成电动机温度过高的原因是过载、冷却风道堵塞、单相运转、匝间短路、电压过高或过低、三相电压不平衡、加速特性不好使起动时间过长、定子和转子相擦、起动器接触不良、频繁起动和制动或反接制动、进口风温度过高、机械卡住等。

用手摸电动机表面估计温度高低时,由于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带有主观性,因此要由经验来决定。

例行维护检查分为日常检查、每月或定期巡回检查以及每年检查。

在日常检查中,主要检查润滑系统、外观、温度、噪声、振动以及异常现象,还要检查通风冷却系统、滑动摩擦状况及各部件的紧固情况,认真做好检查记录。

每月或定期检查当中,主要检查开关、配线、接地装置等是否有松动现象,有无破损部位,如有要提出计划和修理措施,检查粉尘堆积情况,要及时清扫,检查引出线和配线是否有损伤和老化问题。测试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并记录。

每年的检查内容除上述项目之外,还要解体电动机进行抽心检查,清扫或清洗油垢,检查绝缘。
三相异步电动机小、中、大修项目

1、小修项目

(1)电动机吹风清扫,做一般性的检查。

(2)清洗轴承,进行检查和换油。

(3)处理绕组局部绝缘故障,进行绕组绑扎加固和包扎引线绝缘等工作。

(4)紧固所有的螺钉。

(5)调整风扇、风扇罩,并加固。

根据我公司对柬埔寨水电八局水电站ABB电机维护经验列举

电动机的日常维护检查的要点是及早的发现设备的异常状态,及时进行处理,防止事故扩大。维护人员根据继电器保护装置的动作和信号可以发现异常现象,也可以依靠维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事故苗头。

1、首先是外观检查

靠视觉可以发现下列异常现象:电动机外部紧固件是否有松动,零部件是否有毁坏,设备表面是否有油污、腐蚀现象;电动机的各接触点和连接处是否有变色、烧痕和烟迹等现象。发生这些现象原因是由于电动机局部过热、导体接触不良或绕组烧毁等;仪表指示是否正常。电压表无指示或不正常,则表明电源电压不平衡、熔丝烧断、转子三相电阻不平衡、单相运转、导体接触不良等。电流表指示过大,则表明电动机过载、轴承故障、绕组匝间短路等;电动机停转,造成的原因有:电源停电、单相运转、电压过低、电动机转矩太小、负载过大、电压降过大、轴承烧毁、机械卡住等。

2、采用听诊棒靠听觉可以听到电动机的各种杂音

其中包括电磁噪声、通风噪声、机械摩擦声、轴承杂音等,从而可判断出电动机的故障原因。引起噪声大的原因在机械方面有:轴承故障、机械不平衡、紧固螺钉松动、联轴器连接不符要求、定转子铁心相擦等;在电气方面有:电压不平衡、单相运行、绕组有断路或击穿故障、起动性能不好、加速性能不好等。

3、靠嗅觉可以发现焦味、臭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电动机过热、绕组烧毁、单相运转、绕组故障、轴承故障等。

4、靠触觉用手摸机壳表面可以发现电动机的温度过高和震动现象

造成震动的原因是:机械负载不平衡、各紧固部件有松动现象、电动机基础强度不够、联轴器连接不当、气隙不均或混入杂物、电压不平衡、单相运转、绕组故障、轴承故障等。

造成电动机温度过高的原因是过载、冷却风道堵塞、单相运转、匝间短路、电压过高或过低、三相电压不平衡、加速特性不好使起动时间过长、定子和转子相擦、起动器接触不良、频繁起动和制动或反接制动、进口风温度过高、机械卡住等。

用手摸电动机表面估计温度高低时,由于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带有主观性,因此要由经验来决定。

例行维护检查分为日常检查、每月或定期巡回检查以及每年检查。

在日常检查中,主要检查润滑系统、外观、温度、噪声、振动以及异常现象,还要检查通风冷却系统、滑动摩擦状况及各部件的紧固情况,认真做好检查记录。

每月或定期检查当中,主要检查开关、配线、接地装置等是否有松动现象,有无破损部位,如有要提出计划和修理措施,检查粉尘堆积情况,要及时清扫,检查引出线和配线是否有损伤和老化问题。测试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并记录。

每年的检查内容除上述项目之外,还要解体电动机进行抽心检查,清扫或清洗油垢,检查绝缘。
三相异步电动机小、中、大修项目

1、小修项目

(1)电动机吹风清扫,做一般性的检查。

(2)清洗轴承,进行检查和换油。

(3)处理绕组局部绝缘故障,进行绕组绑扎加固和包扎引线绝缘等工作。

(4)紧固所有的螺钉。

(5)调整风扇、风扇罩,并加固。

2、中修项目

(1)包含全部小修项目内容。

(2)对电动机进行清扫和清洗干燥,更换局部线圈和修补加强绕组绝缘。

(3)电动机解体检查,处理松动的线圈和槽楔以及各部的紧固零件。

(4)转子做动平衡试验。

3、大修项目

(1)包含全部中修项目内容。

(2)绕组全部重绕更新。

网友A:
電動機的日常維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