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回原点找不到C相脉冲

楼主(2016-04-22):
安川伺服驱动和电机,采用行程开关+C相回零方式,现压上开关减速后找不到C相脉冲,伺服电机,驱动器,上位机,哪个故障可能性最大?

网友A:
安川不是Z相吗?接上输入x点作为原点,机械原点!

网友B:
上位机是什么,我用PLC做上位机就是偶尔捕捉不到Z脉冲。

网友C:
楼主:你确定是编码器的C相???

楼主:
上位机是数控系统,根据故障现象和报警信息,可以判定是C相脉冲找不到。

网友B:
曾经处理过一台伺服驱动器,管编码器脉冲方面的26C31芯片损坏,也是Z脉冲就再也没有了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电机旋转一圈只有一个C相脉冲,而且是在电机的固定角度,所以,

1、如果压到行程开关后电机没有反转的话,可能会碰到机械限位,从而找不到C项目脉冲。2、如果压到行程开关后电机有反转的话,可能是电机速度过快,或分频脉冲设定问题。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座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电机旋转一圈只有一个C相脉冲,而且是在电机的固定角度,所以,1、如果压到行程开关后电机没有反转的话,可能会碰到机械限位,从而找不到C项目脉冲。2、如果压到行程开关后电机有反转的话,可能是电机速度过快,或分频脉冲设定问题。此致----------------------------------------------------------------------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座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这个售后做的好,哈哈

网友F:
帮你顶上去,666666666666666666666

楼主(2016-05-23):
可是原来回零没有问题啊,参数也没改过。

网友G(2017-09-20):
上位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时,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