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触摸屏是不是有数据传输就不自动屏保。

楼主(2016-04-22):
最近做个项目,DOP-B07S411的触摸屏,设置了等候5分钟就自动启动屏幕保护,但是我触摸屏会实时从PLC读取数据,此时是不会启动屏幕保护的,如果我把与PLC的数据线拔了,则会自动黑屏,启动了屏幕保护。我想问的是难道有数据传输的情况下就不会启动屏幕保护吗?似乎不合理。

网友A:
不会的,你设置了之后,5分钟不操作触摸屏就会锁屏的

楼主:
我是设置了,但是早就超过5分钟没人碰了,就是不自动屏保。

网友B:
看一下设置模块参数中的控制命令,画面编号有没有勾选?用的是不是PLC地址,然后去检查对应地址是不是有值。

楼主:
我的没有勾选,需要勾选吗?屏幕保护和这个控制命令有关系?还有你说的PLC地址指的哪里,我设置的PLC的地址是15。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设置模块参数中的控制命令,画面编号有没有勾选?用...

网友B(2016-05-27):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勾选,需要勾选吗?屏幕保护和这个控制命令有关系...

 15是站号,我说的是你的控制区起始地址,按你的设置就是15号站PLC的D0作为起始地址,如果勾选画面编号,那么就定义了D0来控制触摸屏的画面切换,此时D0有值,屏幕画面会跟着切换的。看你的设置是没有勾选,那就不存在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