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DVPEN01-SL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16-04-22):
有老师用过台达DVP系列的通讯模块没?型号是DVPEN01   模块进入不进去设置参数。。。但是IP已经搜出来了,双击参数出不来,求教  ,我电脑的地址192.168.10.100    192.168.10.1

网友A:
用错软件了     先要用   台达通讯软件 dci soft   当你插上网线 从电脑端到网络模块(网络模块要和plc连在一起) 然后 打开软件 点搜索  它会出现一个你的网络模块 因为是广播搜索  设置好你的模块ip或者其他参数!   我一般用这个ip(192.168.0.N)

楼主:
谢谢了,老师。这个通讯模块拿网线与电脑上的DOPsoft相连,在线模拟,可以控制PLC DVP里的程序吗?

引用 网友A:
用错软件了     先要用   台达通讯软件 dci ...

网友A:
DOPsoft  我只知道是写人机画面的! 用ISPsoft 设置好电脑 和 plc的IP 是可以在线监控的。 WPL  没用过不好意思,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