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温度无反应

楼主(2016-04-22):
测量温度,用K型热电偶及热电偶温度变送器,4-20mA,DIP开关设置为1、2开ON,其他关OFF,但是CPU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反应,模块左下角供电24V,温度变送器也连接了24V电源,未用端子RB、B+等也短接,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万用表量过电流没有?

网友B:
 拨码开关没问题,接线时错的,信号线接A+,同时A+与RA短接;电源M端接A-,同时和模块的M端短接。还有就是你写的程序对不对,用的哪个CPU,AIW用的地址对吗?如果是CPU224XP,本体上占用了AIW0和AIW2,那么EM231就是从AIW4开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没问题,接线时错的,信号线接A+,同时A+与RA短接;电源M端接A-,同时和模块的M端短接。还有就是你写的程序对不对,用的哪个CPU,AIW用的地址对吗?如果是CPU224XP,本体上占用了AIW0和AIW2,那么EM231就是从AIW4开始的

又学了一招半势,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没问题,接线时错的,信号线接A+,同时A+与...

那温度变送器的V-端和模块的A-端连接么?我用的是CPU226,AIW0是模块的第一个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拨码开关没问题,...

中断程序如上图,每100ms调用一次,但是PID调节没有反应,一直在加热,到达设定温度后仍然一直加热,PID控制面板也没有数据,这样是不是AIW0没有输入,所以没有办法PID调节?

网友D(2018-03-30):
学习学习,看看是什么资料